通病贴 G505

楼主(2016-05-29):
机器型号:G505
机器版号:LA-9911P
机器故障:待机电流0.057  触发后电流上升至0.5A后回落0.45A 不显示
此机器 内存插上面也会导致此故障    排除后依旧
打3V对地二级体值  0.008  额....  通病CPU了
拆了CPU后待机正常  更换ing

待机正常     0.015

3V 对地二级体值正常

好久没发帖了  懒了啊
大家加分不给力 心痛啊 你懂吗 恩~

网友:
够简单的一贴!

网友:
你的回复也够简单  ~ 虽然没什么好说的这个帖子 哈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厉害,这么容易就判断出故障了。厉害

网友B:
我看到  90快  ~哈哈 加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  90快  ~哈哈 加分~

南京的芯片  还可以    90块不贵不低  就是 是有铅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技术很厉害,这么容易就判断出故障了。厉害

因为是通病啊 再说待机摸CPU有点温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南京的芯片  还可以    90块不贵不低  就是 是有铅的

有铅的保险~  无铅的一般都是翻新的垃圾货

网友D:
罩罩你一换就全OK了啊,我可被这U坑惨过大部分可以亮机USB数据线都有问题,搞不好用几天U又挂了。。

网友:
这机器  还有个问题  就是  BIOS

网友:
CPU质量也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罩罩你一换就全OK了啊,我可被这U坑惨过大部分可以亮机USB数据线都有问题,搞不好用几天U又挂了。。

USB好的啊-    -   刚才测的时候好的   不知道能用多久呢 这个机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铅的保险~  无铅的一般都是翻新的垃圾货

都一样 我感觉有铅的便宜一点就更好了

网友:
集成  成了种趋势    最烦CPU集成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一样 我感觉有铅的便宜一点就更好了

哈哈  就怕买到翻新的  不稳定 返修蛋疼 也会损失客户的信任~

网友:
这U真是容易坏

网友:
直接3V烧机  也可以判断出CPU问题吧

网友:
通病啊通病,确实难修。

网友:
反正我是来赚分的 是不是通病要我遇到了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