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80】进液维修

楼主(2016-05-29):
时间:2016年5月28日
地点:店里
主角:联想G480【板号:LA-7981P REV:1.0 QIWG5_G6_G9 2012-01-17】
维修过程:机器拿来,通电,电流停在0.7A左右不动,随着CPU温度上去,电流逐渐增加。内存换后无果,I7 3520M SR0MT CPU,没有备件可换,自动跳过。拆机,下载BIOS刷机,两个刷完同样现象。仔细观察主板后发现有少许进液痕迹,这款机子图纸比较好找,就查图纸,发现进液位置电压都正常。没办法,还好图纸里有时序图, 就按照时序修,查看PM_DRAM_PWRGD这个信号, 从图纸上看,他是南桥发给CPU的不知道什么一个信号,这个脚的电压是3.3V,正常。顺便看到了这个信号PM_SYS_PWRGD_BUF, 他经过R30 200欧的电阻变成了+1.5V_CPU_VDDQ这个信号,是进入CPU的电压,看图纸像是内存跟CPU联络的关键电压, 这个电压由U3这个MOS管转换的。 我测量5-8脚是1.5V正常,1-3电压很低,本想连接J1的。突然发现控制级+VSB居然没有电压,我循着图纸找过去,发现这个电压是由+VSBP转换而来,而+VSBP又是跟B+相连, +VSBP电压正常,+VSB居然没有电压,肯定是哪个地方不知道怎么腐蚀了,也找不到具体在哪,直接飞线PJ201到Q4的漏极,电压过来了,+1.5V_CPU_VDDQ也出来了1.5V,一看跳变,不一样了。接内存,连屏线,直接亮机,很有成就感。维修过程感觉不复杂,但是就实际操作起来,还是花了很多时间,也是自行修炼的很好方式。奉上高清主板图,供查缺补漏!希望大家踊跃加分,在下有礼了!

网友A:
楼主很不错,很欣赏你的高清图

网友:
楼主还是很历害的。学习了

网友B:
你那个DRAMPWROK是不装CPU就有呢还是装上CPU才可以测到3.3V

网友:
厉害啊楼主 这都能修好

网友C:
看你飞的那根线有点危险,一旦烧PQ205就有连锁反应烧桥和其他。Q4上还有个限流电阻!!!

网友D:
楼主威武,神功护体,思路不错,学习了

网友E:
飞的那根线有点危险

网友F:
照片看不全,不过挺你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很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图纸好找就相对好修点,没图纸的机子不好搞

网友G:
从楼主发的文章中看得出来,拍的图不错

网友H:
图片很清楚啊,修的不错,已加分! 但是要是有时间还是找找故障点吧!返修会少些!

网友I:
写出来很简单,主板上找小零件都找的眼花

网友:
论坛里有几类1.5转1.5cpu电压故障

网友J:
进水的机器容易烧掉高压线路  19v  是最容易烧的

网友:
照片拍得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很不错,很欣赏你的高清图

谢谢捧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那个DRAMPWROK是不装CPU就有呢还是装上CPU才可以测到3.3V

我倒是装上测得,没装没有测试,不过感觉不装应该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你飞的那根线有点危险,一旦烧PQ205就有连锁反应烧桥和其他。Q4上还有个限流电阻!!!

图纸就是这样设计的啊,我只是把断线飞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威武,神功护体,思路不错,学习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F:
照片看不全,不过挺你

谢谢顶贴

网友:
引用 网友E:
飞的那根线有点危险

是吗?求教

网友:
引用 网友G:
从楼主发的文章中看得出来,拍的图不错

哈哈哈,总会有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图片很清楚啊,修的不错,已加分! 但是要是有时间还是找找故障点吧!返修会少些!

好的,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写出来很简单,主板上找小零件都找的眼花

哈哈,是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进水的机器容易烧掉高压线路  19v  是最容易烧的

嗯嗯

网友:
分析的不错值得学习

网友:
这是CPU内存部分的供电

网友:
二级转换电压坏了。。。。我晕 看电流 就差不多吧

网友K:
帖子编辑的不错。图不错  啊哈哈

网友L:
好技术!讲解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K:
帖子编辑的不错。图不错  啊哈哈

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L:
好技术!讲解的很好

没有啦,

网友:
楼主真冷静啊

网友:
高清大图,不错啊

网友M:
照相的技术可以哦

网友:
引用 网友M:
照相的技术可以哦

哈哈

网友:
有图纸有时序就是好  不然就不好搞了

网友:
看PQ204是从哪来的,是不是为高啊

网友:
好腻害,要是我早就放弃了。

网友:
楼主电路基础扎实啊,学习

网友N:
这个飞线,是进液腐蚀穿孔吗?还是又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N:
这个飞线,是进液腐蚀穿孔吗?还是又断线的??

应该是腐蚀穿孔吧,按照图纸是直接飞的

网友D:
分多了在加哈哈,

网友:
还好,不是不跑马的问题

网友:
楼主技术经验理论分析能力厉害
学习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D:
分多了在加哈哈,

真是感谢兄弟啊

网友:
就喜欢高清图!

网友:
我也没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