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440 G1 BIOS

楼主(2016-05-29):
板号是:12241-1

网友A:
确定OK么,之前刷了一个 开机屏幕上一条屏字,警告机子不在状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OK么,之前刷了一个 开机屏幕上一条屏字,警告机子不在状态

这个也有 只是提示 没发现有别的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也有 只是提示 没发现有别的不正常的地方

嗯后面我查下了 网上说 这是HP商用机 刷过BIOS里面没有定义AMT,要用HP专用工具才能定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