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变压问题,大神们,指点下。

楼主(2016-05-29):
各位朋友们,请教下。图中有说明。然后再次文字下,怕不清楚。。。关于显示器变压器的次级线圈和芯片的软启动的事。描述起来也挺简单的,但一直有问题,似懂非懂。各位不吝赐教,多谢。变压器的次级绕组,另外一端应该也是连接300V的吧。利用线圈的绕组,分出电压。我们平常电路图里标示的开关管,都是标注于初级绕组。通过控制开关导通时间,来控制电压。
     那么,我前句话说的:“次级绕组,电压通过绕组来出电压”既然绕组能绕出一定的电压的化,是不是可以不用开关管来导通关闭了?
    另一个问题是:软启动的事情。软启动,电压300V过三个大限流电阻,给芯片一个启动的电压。然后内部mos管工作。。。那么问题来了。(教程里说的是)是内部mos管工作后,次级绕组,才会出电压,然后整流提供给芯片一个持续的稳定的工作电压的么?我以前一直以为次级线圈就靠软组比,绕出来电压。。。光靠绕组就能绕出电压,那调整好绕组比,就可以不用开关管了啊?我有点晕了。。。
  这里请各位大神指点下迷津,谢谢。。。还有,教程说R120 R121 R122这三个大限流电阻,给300V分压到芯片的V启动脚。可是,呀买袋啊,我愣是没看到有接地啊。电阻串联一段接地,另外一段的电压会分压。这个看不出怎么分压啊。。

网友:
求助语言要简练,别人一看就清楚才行,,,你这帖子别人要花好长时间才能读完,,没耐心的就看不完就放弃了

网友:
初学者吧!300V电压经启动电阻到芯片内部然后接地的,芯片有接地脚。电路讲解时都是一路一路地讲,实际则是瞬间的事儿。

网友:
第一关于你讲的绕组比,如果初级电压稳定则次级电压固定。但是,变压器只能变交流电压,电源供电是300V直流电压,所以要通过开关官变成交流电压才能变压。

网友A:
第二,关于启动,集成电路内部启动电路复杂,一般只要供应很小的电流,有时不需要分压。所以芯片不一样,外部启动电路不同。启动脚的电压也不一样。

网友:
我也是小白,前句,为什么要有开关管,变压器只有交流电,才能变压。直流相当于短路了。所以需要开关管,不断的开和关。让变压器的磁通量不断的变化。然后次级才会有电压输出。
第二个,第三个,一起回答了。关于软启动。软启动一般是经过很大的电阻,然后输入到芯片。然后通过芯片内部,直接回到地(这个是高压地,有一定危险的,不要以为是0电压)。软启动,电流很小,芯片工作要达到一定的电压,旁边那个电容充电都需要时间(用纳微秒做单位)。所以芯片不能输出持续的脉冲,而且场管还不能完全导通。我是这样理解的。

网友:
说明上面 说的很明白的啊,那几个电阻就是起到上电瞬间的启动电压 当芯片正常起振后是由线圈的感应电压经二极管整流电容滤波给芯片提供后续供电 ,这个图很简单的,说明上面 已经说的很清楚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关于启动,集成电路内部启动电路复杂,一般只要供应很小的电流,有时不需要分压。所以芯片不一样,外 ...

老大,是这么个情况的。我说的软启动脚,不明白的是:文章中说,经过3个限流电阻,串联分压。。。进过3个限流电阻串联,我看出来了。可没看到有分压。我没纠结接地的问题。芯片内部有地,我不怀疑。。。那个,我疑惑的是串联分压,电阻的一端接地,另外一端的引脚的电压才会有分压。而这里是电阻一端直接连芯片,连芯片的内部地了。另外一端才是分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第二,关于启动,集成电路内部启动电路复杂,一般只要供应很小的电流,有时不需要分压。所以芯片不一样,外 ...

分压也是从中间分。。。可文章的电路图,直接连芯片的。同样一知半解,如何分压的。

网友:
这里所讲的分压,和你理解的电阻分压不是一个概念。芯片启动电流流经电阻形成压降,这个压降就是所讲的电阻分的电压,即---电阻分压。应理解为。。经电阻降压给芯片启动脚供电。

网友:
只是讲法不同,意思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