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x450cc 是该接着修还是该放弃呢

楼主(2016-05-29):
今早同行拿来一台华硕 x450cc机子  插电就是0.2a有短路  拆机电感打值
3v电感7  待机芯片发烫,拆了芯片还短烧鸡只有桥发烫,测桥背面多颗电容阻值为1或0.几,桥上的电容直接短路   进一步维修就必须拿桥了  可关键是cpu的核心电压和集显供电二极体值不对呀  vcore为1  +VGFX_CORE为0

+VCORE +VGFX_CORE2个电感位0  我在论坛看了下说是+VCORE为3是正常的,我的的为1 且集显为0了,这cpu是好是坏就难说了。cpu淘宝300多不上机 桥在50左右
你们说还用得着修吗?

网友A:
这个就看你的报价了,高你就修,不高就换板,成本太高

网友B:
继续修,这是维修精神

网友C:
直接换板,换下来修接着修,维修精神与票子一起吃

网友D:
你把桥拆掉 在量CPU看正常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就看你的报价了,高你就修,不高就换板,成本太高

是啊 成本太高了
cpu很有可能不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继续修,这是维修精神

关键是这得换东西呀
即使顺利换下来成本都得4百左右吧  太悬了

网友E:
换你的桥就是了   CPU应该没有问题  这种阻抗的确很低 别用二极管档量测 用电阻档测试 只要不是0.00就行
桥换了 不行再拆下来就是了  这种桥手上备点货肯定能用到的

网友F:
引用 网友C:
直接换板,换下来修接着修,维修精神与票子一起吃

客户一来就直接说贵了就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把桥拆掉 在量CPU看正常不

这个可以试试,但是cpu共电阻值恢复正常的可能性希望渺茫

网友:
高手,有价值 就修吧

网友:
呵呵。。。和客户说一说,看客户是否同意换主板再说呗!不一定每个客户都是小气之人。。。大成本小利润不值得,而且动过太多地方机器的稳定性就会打个折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客户一来就直接说贵了就不修

是有这样的客户,这种客户最难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你的桥就是了   CPU应该没有问题  这种阻抗的确很低 别用二极管档量测 用电阻档测试 只要不是0.00就行
...

你说的很有道理 刚测了下vcore电阻为1.6  集显为1.0
看来是该换桥试试,先把3v短路解决了在说

网友:
其实是可以先拿掉桥再试试,我一般测量都不用二极体值,除了MOS管之外

网友:
首先你估计下成本,再报个价,愿意修的有把握就修

网友:
交换主板了,怕CPU坏

网友:
这个  问题多了  还不如 在网上  交换板  算了

网友:
报价呗,合适就修不合适不修。你肯定心里有数,总不会亏本

网友:
交换吧,300搞定

网友:
感谢大家支招
    机子一拿走了,报了一个换桥的价格   客户嫌贵
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