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61MLC2 ver:7.0有复位不跑码意外修好

楼主(2016-05-29):
映泰H61MLC2 ver:7.0有复位不跑码意外修好测量全板电压正常,换U换内存无果,刷BIOS,焊桥,都不行,后来无意中量到ISL6363第18脚 的VR_ON电压竟然有7.8V肯定不对,找到与其相连的两个分压电阻,拆下一量,与12V相连的10K电阻坏了,换掉OK,跑码亮机,同样故障前后修好两片,算是个小通病吧

网友:
忘了放图,

网友:
主板有腐蚀吗?

网友:
发现CPU的EN很容易出问题,一般还就是电阻或者三极管的问题

网友:
VR_ON是cpu的pg?

网友:
修好几块了

网友:
LZ把你的电路截图发上来才好。

网友:
VR_ON是哪个信号>?

网友:
是cpu供电的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