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极管KMPS751Y参数代换

楼主(2016-05-29):
一个航嘉多核F1电源带载不良,怀疑推动管性能不良,型号是KMPS751Y,TO-92封装的查不到任何资料,哪位大神知道的麻烦告诉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A:
如果确定是三极管的话可随便找个型号代换。因为TO-92封装的功率都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如果确定是三极管的话可随便找个型号代换。因为TO-92封装的功率都不大。

的确是三极管,电源二次侧的推动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三极管,电源二次侧的推动管

楼主电源的PWM芯片是7500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楼主电源的PWM芯片是7500吗?.....

是7500+339两片,主控cm6802,航嘉多核F1做工很好,双面pcb板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7500+339两片,主控cm6802,航嘉多核F1做工很好,双面pcb板

如果你说的三级管是与7500相连的推动管,那么可以将两个都用C945代换............

网友:
带负载不良,不应当是这管子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说的三级管是与7500相连的推动管,那么可以将两个都用C945代换............

这货共四个这样的管子,在磁放大线圈后面的,手上有c1815~c945~2N2222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是三极管,电源二次侧的推动管

常用的H945、C1815均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