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bp-q115
抢楼 抢楼 本帖为抢楼帖,欢迎抢楼!

楼主(2016-05-29):
这个机器是不开机 待机0.02  过一秒0.00  查看NBSWON1#这个有3 0 3 跳边   开机有一个动作但是不大 0.03的样子 最后查看时序  +1.1vsb没有出来   查看pu2 所有的条件都满足 只是en开启脚只有0.30  正常是3.3v  最后查看是pr64电阻问题 一头有一头没有 最后短接可以开机 电流一路小跑   最后换了一个10k的电阻  用了一下 有时候还是不行 跟刚开始的时候一样  最后我直接把电阻拆了  用线连接  到现在还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不知道这个电阻不要的话 会不会有什么问题    DAOU52MB6E0

网友:
这么我发的截图没有了

网友A:
+1.1vs这机器待机情况下这个电压是出来的吗?

网友:
0.03应该没出吧,不过亮了测试正常使用就好

网友:
开启脚的电阻,直连多测试会

网友B:
电阻可以试着再小点  一般几百欧的比直连好多了

网友C:
限流电阻没事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1.1vs这机器待机情况下这个电压是出来的吗?

没有这个是要开机才有的 待机的时候只有3v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阻可以试着再小点  一般几百欧的比直连好多了

有道理  谢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限流电阻没事的吧

希望如此   已经用2天了 现在还没有看到啥问题 在用用吧

网友:
待机芯片的问题?

网友D:
开启信号可以用供电直连,上次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开启信号可以用供电直连,上次试过了!

最后没得问题嘛

网友:
不用  相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