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小电源维修

楼主(2016-05-29):
联想品牌机里边的 航嘉小电源

辅助电源集成芯片

主PWM 7500加 339

拆开清灰 电容无鼓包 无明显损坏原件 烧的痕迹
大初级 后级各路对地 正常
上灯泡一闪就灭 无短路
上保险 加电 5V SB 5.04v 绿线5.1v 正常
短接风扇不转 测试各路输出电压正常
拆下风扇 扇叶有卡住了 估计里边油干了 拆下扇叶 清理里边的 干涸的油

清洗 重新加油
风扇放好的电源测试 转动正常
装上电源 还是不转 各路输出正常 看来温控电路有问题
检查温控电路

测试图中三个电阻 阻值正常 无断线

拆下热敏电阻
用万用表测试阻值 烙铁靠近阻值从15K逐渐降低

测试三极管阻值也正常

从长城电源的料板的温控电路 和这个原理一样
拆下三极管 和热敏电阻 10K
装上 加电测试 风扇转动正常
不知道是不是 10K 和原来的20K 区别
拷机测试 电源风扇 3分钟 就达到全速

网友:
航嘉还是值得修修的

网友A:
不接风扇,电源也应当可以工作的吧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个三极管一试呢?
还没有完全修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接风扇,电源也应当可以工作的吧

那就没有温控了
既然带温控 就修下呢 也不复杂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为什么不换个三极管一试呢?
还没有完全修好呢。

已经修好了呢
换了三极管的

网友:
楼主技术真好啊

网友:
没事 练练手 修修电源 积累点经验的

网友D:
直接跳过温控让风扇全速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已经修好了呢
换了三极管的

就是三极管的问题了,有时三极管在二极管档测量正常,但是HFE放大倍数却不正常,当然也是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直接跳过温控让风扇全速工作

直接跳过温控
风扇用的不好了 声音很大的
有温控 声音小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三极管的问题了,有时三极管在二极管档测量正常,但是HFE放大倍数却不正常,当然也是坏的。

估计是的
热敏电阻 20K 和10K
10K应该比20K 和B极接的241 电阻分压出来的低啊 三极管导通的程度应该更低啊
拿风扇的转速应该比原来的20K 还低 怎么3分钟 就全速了呢
难道热敏紧贴散热片的原因 原来的时候 有点间隙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怎么不重新编辑一下帖子

吧结果一起写上

其实往下看  也不错

网友B:
不对啊?
温控风扇有个开启温度,如50,60,70,80,90度等开全速。
热敏电阻10k替换不对。参数也不一样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楼主怎么不重新编辑一下帖子

吧结果一起写上

弄好了啊 电源考试测试都正常
就是风扇从低速到全速 时间短点 其他没什么

网友E:
引用 网友C:
弄好了啊 电源考试测试都正常
就是风扇从低速到全速 时间短点 其他没什么

我的意思是

请大神 把 故障问题   维修过程   都写在一起

这样方面我们这样的新人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对啊?
温控风扇有个开启温度,如50,60,70,80,90度等开全速。
热敏电阻10k替换不对。参数也不一样 ...

12v 经过470欧(0.47K)电阻和热敏电阻20K(原来的)
串联 在和240欧(0.24K)分压 得到一个电压 到C3203 B极
当B极的电压越高 C E导通越强
当B极大于0.7v时 C E 完全导通 就相当于 风扇负极直接接地了
就是风扇全速转动
温度越高 热敏电阻阻值越低 C3203的B极电压越高 达到0.7V是 CE 完全导通 就是全速
当温度降低 降低热敏电阻阻值变大 C3203的B极电压降低 CE 导通程度降低 风扇转速降低
就是通过通过热敏电阻来控制B极的电压高低 改变风扇转速的
不知道这样理解对不对
原来的是20K 热敏电阻 温度最低的时候 B极起始电压
0.14v

按换的10K的热敏电阻 B极起始电阻高了 变成0.27V

估计就是换的 10K热敏电阻的原因 导致风扇达到全速的时间变短
这是简单的温控
不是主板 那么精确 BIOS的温度设定通过IO传感器控制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意思是

请大神 把 故障问题   维修过程   都写在一起

按不是大神
按也是自学维修的
简单问题 修下的
能修好的 问题发下
下次有和按一样的问题参考下的

网友:
楼主厉害啊  这些经验值得多多学习

网友:
你的固障是风扇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