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E40-HSW DDR3 MB 12314-1 掉电

楼主(2016-05-29):
本来掉电,刷了3个bios。每个都点不亮了

网友A:
检查下BIOS周围有没有掉件     或者断线   没有的话 继续刷BIOS 呗    以前是显示后掉电吗?

网友B:
刷回原来的BIOS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刷回原来的BIOS看看

刷会原来的故障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下BIOS周围有没有掉件     或者断线   没有的话 继续刷BIOS 呗    以前是显示后掉电吗?

刷回原来的一样

网友:
已经刷了5个bios了

网友A:
不行换个BIOS芯片在刷     在查查看看是不是自己拆装的时候出问题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行换个BIOS芯片在刷     在查查看看是不是自己拆装的时候出问题了呢?

都还没有装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不行换个BIOS芯片在刷     在查查看看是不是自己拆装的时候出问题了呢?

换了芯片,都不触发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换了芯片,都不触发

你的编程器没有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编程器没有问题吧?

可以刷回原来的呀

网友:
好吧,掉电直接刷BIOS    BIOS真的问题这么多吗

网友:
刷回原来的什么现象 不行 找找看看有没有别的问题 有可能就是个不稳定的机器

网友:
网上买个bios看看

网友:
你的是3437还是5437还是什么型号啊,这2个型号好像一样板,论坛有正常亮机的也就是合成BIOS,你试试,但是如果你要换BIOS芯片刷就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