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i9000假死机

楼主(2016-05-29):
客户拿来一个机器  说是打电话就死机   黑屏  一位大神指点   哪位大神  能说出来为啥这样修吗

网友:
那位:一位大神:不清楚吗

网友:
关于故障名称的叫法,都不太一样,如果你的机器一拨打电话只是屏幕灭掉,但还是开机状态,那也可能是PROX电路引起。

网友:
估计功放电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