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
V315B1-C08逻辑板

楼主(2016-05-29):
你们好,V315B1-C08逻辑板as15-hg芯片周边的R71-R79和R81-R89的电阻阻值,谢谢

网友A:
这些电阻是烧掉了还是掉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阻是烧掉了还是掉件了??

掉了好几个,不知道阻值了,没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些电阻是烧掉了还是掉件了??

网上都沒有关V315B1-C08逻辑板的图纸

网友:
电容掉了 一般不怎么要紧 但是电阻掉了就不行

网友:
那就不好整了。。只有淘块板了??也没看出来是咋掉件的。。。感觉你也没有焊过。。。

网友:
这还修什么。十年也没人回复你,难见的板子,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