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M3 CPU供电12V 怎么破 (已修复)

楼主(2016-05-29):
BA-210 修这主板可真是我头又伤·手又伤·
主板12V短路·换了RT9619A好了·本来就是这个烧了·可换了后·不短了·CPU供电12V  还好我没上真U·
把头伸过去·突然电容爆了·一个飞弹打到我头上·痛死了·
我擦擦头·又心急的用手摸到了电感上·手指立刻起了个水泡·我左右快速的去头了电源开关·我都不知道我是擦头好·还是擦手好·。

电源管理是RT8855 换了·还是发热···每次试机我都看到电容都在鼓起。吓的我不敢细打电压··

板子已修复。P09N软击穿·要吹下来测量才找出来··板子跑码了·

网友:
肯定还有相关联的地方短路芯片才会发热的  耐心排查一下

网友:
仔细看看主板上有没有烧糊的小元件!像2。2欧姆的那种电阻什么的

网友A:
是那个电压的电容爆了,。12V的爆了就是电容接反了,CPU的爆了就是上管坏了,估计桥也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那个电压的电容爆了,。12V的爆了就是电容接反了,CPU的爆了就是上管坏了,估计桥也坏了,,,

上管打阻值··没坏啊···难道要全拆了打??

网友:
那样的话,是12V直接过去了  安全要考虑

网友B:
12V过去了,看下上管的是否短路了。

网友:
CPU电容耐压很小6.3V以下,12V已经超过了,小心哦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2V过去了,看下上管的是否短路了。

修好了·全吹下来打了阻值·有一只P09N软击穿··我一口气全换了·上机跑码了·在板子上打阻值正常的·要吹下来才能测的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全吹下来打了阻值·有一只P09N软击穿··我一口气全换了·上机跑码了·在板子上打阻值正常的·要 ...

估计是G极和其他的短路了,然后就直接完全12V导通过去

网友:
还是要小心我以前差一点飞到眼睛

网友:
真心的, 这样的机器修得慌, 生怕通电时间长了爆了

网友:
楼主注意安全! 短路还会爆电容,没碰到!

网友:
好怕怕  最怕是弹到眼睛

网友:
过程很艰辛 修出来的那一刻很开心

网友:
看楼主修得挺搞笑的

网友:
看到电容爆炸真可怕。

网友:
这么恐怖啊。。。我上次飞线那线有点硬,焊着焊着那铜线一弹,那锡差点飞进我的眼睛!看来要戴眼镜才行

网友:
这样的机器修得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