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求制作苹果系统U盘

楼主(2016-05-29):
苹果系统优盘制作是必须要在苹果系统里面才能做吗,还有苹果驱动怎么下载谢谢大神!!!

网友A:
WINDOWS下也可以做,网上有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A:
WINDOWS下也可以做,网上有介绍

大神驱动是怎么下的

网友:
百度搜素一下就可以

网友:
win里面可以做相对来说比较麻烦 还是mac系统里面做比较简单

网友:
一般情况就是用苹果的机器做 ,至于驱动都是去苹果的官网下载的

网友:
看我之前发的帖子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百度一个软件 ultrais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