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80版号LA48不出集显供电维修

楼主(2016-05-29):
众所周知   不出cpu集显供电 不好维修。。。

接到本子  插上可调电源 跑马到 0.7 掉电

正面和背面

这个本子 是叫 B480  但是d壳子背面 却不是这样写  可能是 两个型号 你们 看   没关系 我有版号

机子版号是:  LA48
                       11264-1M

拆开机子换了一根内存不掉电了  先不管 内存问题  测量 主板 各个供电电压  都出来 唯独  VCC_GFXCORE  核显供电

经过强大迅维    我决定刷bios  刷了 南桥不好  一个样子 直接 换过来 刷 ec   当吧 ec刷了 之后就亮了  但是 插上 他本身 内存还是 重启(他本身内存去别的机子上 是可以亮机的

修到这里 大多数人 都没招了  经过询问 大神  和老师傅   在刷一个 把 南桥的 给刷了  这是什么刷bios  一刷 就要刷两个 刷了 之后 哗哗的 不重启了

下面有 本机子 图纸 和刷bios(sb和ec)

联想B480 B490板号LA48

网友:
汗,又是捡便宜的

网友:
现在新点的机器刷bios基本都要刷一对  不然可能就有这样那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