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BM T410 版号09A33-3 开机不显

楼主(2016-05-29):
接到一个联想IBM T410 版号09A33-3 插上去掉电池插可调电源 电流跑到1.3A就不动了 拆开看 密密麻麻头都晕了 求指点

网友:
已经跑码了吧,查查显卡条件,外接也没有就加焊看看

网友:
用风枪吹下显卡看看

网友:
加焊显卡 应该能好

网友:
电流有没有跳变,拔掉内存有没有滴滴叫

网友:
先刷下bios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