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 无VCCSA求思路

楼主(2016-05-29):
主板是技嘉GA-H61M-DS2
上电掉电重启 一直重复
经测量瞬间电压内存 桥 PLL  VTT都正常 唯独没有VCCSA

VCCSA由U1放大器产生
测量10脚0.92V 8脚3.8V 9脚0V 4脚12V
场馆Q13 G极3.5v D极1.01V S极0V
打值都正常 U1放大器和Q13场馆都更换过 故障依旧
求思路

网友A:
BC29 21 EC5 一个一个拆

网友B:
很明显 2.5V基准电压有问题

测一下25LEVEN  电压是多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 2.5V基准电压有问题

测一下25LEVEN  电压是多少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分压后0.92 VCCSA 电压在0.95左右 也就是说10 跟9 的电压一样  Q13的G D 都有电压 要么管子坏 要么后续对地短路  这是我的理解 大神请指点 我修了几块都是电压

网友:
不知道这样行不行 如果吧Q13S级翘起 测量S极有没有电压

网友:
场管换了试试看

网友:
分压电阻测量没有?按照图纸电压出来是2V左右啊!或者找2.5V的来源正不正常!不行再找电容电阻元件

网友:
我看错了以为是60.4K

网友:
换过了 文中有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明显 2.5V基准电压有问题

测一下25LEVEN  电压是多少

正常的 2.5LEVEN 经过R26 R28分压后得到0.93V  你可以算下

网友:
VSA_SENSE这个信号有吗?324  9脚和10哪个电压高才输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BC29 21 EC5 一个一个拆

已全拆 故障依旧

网友:
场管换错了吧?如果后级没短路,应该场管问题

网友C:
量下VCCSA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Q13 S脚挑起来试下看电压过来没 过来则是后级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下VCCSA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Q13 S脚挑起来试下看电压过来没 过来则是后级短路

没过来再换个Q13

网友:
后级全拆了  就剩Q13了  Q13我都换了3个了  放大器我也换了3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量下VCCSA的对地阻值是多少,有没有短路。没短路的话Q13 S脚挑起来试下看电压过来没 过来则是后级短路

阻值都量过  正常的 我都无语了

网友:
看一下R26两端有没有电压

网友:
这个不是很简单吗?U1的9脚反馈不良,查一下线路就行

网友:
挑起Q13的S脚看看

网友:
可能是虚焊什么的

网友:
Q13 S极到9脚有没有断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应该是正常的 分压后0.92 VCCSA 电压在0.95左右 也就是说10 跟9 的电压一样  Q13的G D 都有电压 要么 ...

正解  已经换过管子了  正常应该是导通了,  应该是后继电路可能存在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