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LG E2242CA 求亮下灭怎么修??

楼主(2016-05-29):
这个是返修的。。头一次是一个二极管坏了。更换后用了一段时间又坏了。。测这个二极管是好的。。现在无从下手。。高手指点下这个板子是哪里的问题。。升压的控制芯片在哪里。。我都没找到。。。上面的7302  是降压的吧。看线路出来的5V。

网友A:
亮一下就灭,有影子吗?亮一下就灭,还是全暗了,还有各点电压测了没有,正常吗?请补充详细,大家好帮你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亮一下就灭,有影子吗?亮一下就灭,还是全暗了,还有各点电压测了没有,正常吗?请补充详细,大家好帮你分 ...

亮下正常显示。。电压正常,灭了以后升压的40没有了,回到12V

网友C:
直接改装一个LED升压板就可以

网友D:
可能是灯条有问题哈哈,这个是由主控来升压起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可能是灯条有问题哈哈,这个是由主控来升压起来吧

不是。。我用通用LED条可以一直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直接改装一个LED升压板就可以

没地方放啊。。。

网友:
一般是开启信号异常或者adj异常 或者灯条和升压电路异常

网友:
亮下就灭一般问题出在背光上面,看下背光的供电开启信号等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亮下正常显示。。电压正常,灭了以后升压的40没有了,回到12V

那就是高压板问题嘛,修高压板或更换新高压板

网友:
换个升压板 稳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