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技嘉板更换晶振后可以正常点亮放个几小时或者隔天故障又恢复

楼主(2016-05-29):
如题  20块收的 AM3板 触发不跑码  表笔点晶正常跑码 更换32.768后出发正常  隔天故障又是一样触发不跑码 再次更换晶振与谐振电容后故障还是一样隔天不跑码  求维修思路 谢谢

网友A:
桥问题大些,碰这种不稳定的我也是头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问题大些,碰这种不稳定的我也是头疼

哎  不跑码的话 只要表笔或者螺丝刀点晶振其中一脚就可以跑码 会不会是相连的电阻问题呢

网友:
晶振间的电阻踢掉不要,不行换2个小电容看下。

网友:
这种故障肯定是桥的问题,很多板子有这问题,不过先测下电池电压正常不先

网友:
上bga加桥看

网友:
加焊下桥,看情况机率非常大了

网友:
桥虚焊了吧?

网友:
桥坏的机率大

网友:
考虑桥把  加焊或者重值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