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enovo thinkpad L410 开机掉电维修思路!

楼主(2016-05-29):
联想thinkpad l410   版号如下: 插上适配器有待机电流,按开关电流从0v跳到0.132瞬间很快就掉了,据以前修过的主板供电电压不满足会引起掉电,于是找了这块板的图纸,经测量发现,除了1.05v电压和CPU供电没有电压外,其他3VPCU 、5VPCU 、 3VSUS 、5VSUS 、3VS5 、5VS5、1.8VSUS、1.5VSUS 都有,找到1.05V 的来源由这个芯片控制输出 ,查此芯片的条件:2脚VDD 9脚 VDDP 都为5V供电,BST 13 脚5v , 15脚RTEN由MAINON提供过来的3.3v,前面的开机瞬间都有电压,就第4脚PGOOD(RTPG)无电压,听论坛好多大神说道广达的板子HWPG会引起掉电是通病,我赶紧看了下我修的板子信号就是HWPG,于是把与PG相连的电阻敲了不掉电了, 找了一个RT8204b换上去还是一样现象搞了一下午头都大了,无奈来求助大神来引导我点思路,这个掉电问题该怎么修?、?

网友:
没遇到过给你顶下,一路路补回去看下,哪路PG引起的

网友:
首先这个问题比较简单 你先排除是哪一路引起的掉电,就如你这个1.05V的来说如果是它引起的掉电首先差1.05V后级有没有短路再插芯片本身必备条件最后查PG的上拉电阻 不要以为的换芯片后级短路你换一火车芯片电压还是出不来

网友(2017-06-27):
先打1.05的对地阻值,再换芯片试一下

网友:
你把PR171直连起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