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华硕X550DP暗屏怎么修

楼主(2016-05-29):
华硕X550DP开机暗屏 进水不开机到开机暗屏 没有维修资料没办法了

网友:
找块屏换上试试,量下19V VIN   3.3 EN    3,3ADJ 哪个没到飞个线

网友:
屏幕没背光吧,查下屏供电和开启信号

网友:
暗屏一般是19v没到接口  背光开启  调节脚电压过低 或者屏幕背光升压有故障

网友:
不用找了,直接换显示芯片就好了

网友:
如果  有背光   就直接改    背光开启那   有没有  3.3

网友:
看下屏的开启信号是不是没有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