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T不开机

楼主(2016-05-29):
        接到一台华硕K43T机器,故障为不开机。插上电源,显示电流0.001~0.035A之间不停的跳变,明显有漏电现象。拆机检查无3/5V电压,开关17.5V正常。怀疑是后级有漏电现象,量各电感阻值没发现明显异常;断开3/5V电感,轮流接上3V电压查看电流,结果接到PL303时发现电流在0.1A~0.3A间跳变,用手触摸相关供电各芯片,发现网卡芯片有微微发热现象,把L120网卡供电断开后电流变成0.058A并不再跳变。换掉网卡芯片后,通电后待机电流是0.035A,3/5V电压出来了,开机电流跑了几个变化后终于显示出华硕的LOGO,OK,装机测试,没发现异常后通知客户取机。本以为这事就结了,哪知过了三四天后客户一大早又拿机器过来说又开不了机了,还说有时开得了机,屏幕还没显示电源灯又自动灭掉。额....... 当着客户面通电,电流0.035A,开机,电流转了几个变化马上显示LOGO后进系统了。额.....这下轮到客户郁闷了,反复测试几次都是正常的,未发现异常。客户不急用,就放在店里测试,下午的时候徒弟测试机无意中发现单用电池开不了机并且有时不充电这个现象。第二天早上来时开机测试,出现了开机掉电现象,还出现有时开不了机。机器插上电源,看电流0.0035A,还没开始测试就有事走开了一会,回来时发现电流变成0.002A,问了他们都没人动过。重新插次电源,等了一会,果然电流拉低到0.002A。拆机检查,电流0.002A时,3/5V电压没有,开机键电压正常。下了图纸来看3/5V待机芯片,1脚和6脚是3/5V开启脚,量电压是0V ,往前查 PQ307第2.5脚是2.5~3.7V间变化,量PQ308基极电压1.3伏,并且PQ308外观好像有点不对劲,断电铬铁一焊,果然有个脚是断的(E极),换好后通电,电流0.035A,开机正常不掉电了。还有电池不放电/充电INT呢,这种情况,果断换了ISL6251,还是一样哟。裸板装电池,再插上电源,查看充电电流,0.5A左右,然后慢慢下降0.3A,再等了会,0.035A,0.003A,不是吧,哥,玩我阿。量3/5V无电压,PQ308 C极居然是4.3V,B极没变化1.3V,电压低不导通??量PR319的1脚是18V,2脚1.3V明显是被拉低了,量PR319和PR320阻值分别是100K和42K,正常的,电容漏电??PQ308的B极对地阻值580欧,应该正常。B极还有另外信号VS_ON连接到40页PU1经个0欧电阻到它的3脚 ,断开0欧电阻(PR4),量PQ308基极电压5.8V,电流0.035A,接上PR4,换掉PU1后,正常了。单用电池开机,也正常开启了,没想到是同一问题引起两个看起来不一样的故障。顺便分享下这样机器的BIOS,板号:LA-7551P REV1.0, 单桥AMD独显主板,216-0810005

ASUS K43T 1.0-OK.zip

网友A:
不想麻烦的话可以直接去掉PQ307

网友:
华硕的机器难修呀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想麻烦的话可以直接去掉PQ307

去掉PQ303那两个信号不影响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PQ303那两个信号不影响吗

不影响 只是3 5 V待机长有  不影响使用

网友:
有图纸就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去掉PQ303那两个信号不影响吗

去掉PQ303是不影响3/5V供电,但是这个是PU1坏,影响到电池使用。所以不能去掉,除非你不用电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想麻烦的话可以直接去掉PQ307

去掉PQ303是不影响3/5V供电,但是这个是PU1坏,影响到电池使用。所以不能去掉,除非你不用电池

网友:
有图纸修起来就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