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坏掉电

楼主(2016-05-29):
内存坏掉电,内存上没有短路,这个怎么修啊

网友:
把内存的八角换了试试看

网友:
软件测试维修,。。。。

网友:
什么故障说清楚 上了内存后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

网友:
估计是显存出问题了吧

网友:
换内存,现在基本不修内存,你这表述太有问题,语文老师气死了

网友:
你有软件测试 内存颗粒吗?如果没有就没办法

网友:
拔掉内存!!!上电看跑玛不?

网友:
主板没问题,是内存坏了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