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550p手上有板的 看看啦

楼主(2016-05-29):
我这有台y560P  板号:5371p  客人自己清洁拆坏了,我拆开发现少了个零件 就是下图中的红箭头 黄箭头都是3个240欧的电阻。起初判断已为缺少的也是240欧电阻,补上去依旧开机不显,1k 10K的也补过还是不显 那位手上有板的麻烦帮看一下是什么零件 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额,这个用什么洗的啊?!! 洗洁精? 洗了以后不会发霉吗? 。。。

网友B:
不显示可能与他没有太大关系 要是花屏 楼主在看看别处 换种维修思路按照时序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这个用什么洗的啊?!! 洗洁精? 洗了以后不会发霉吗? 。。。

白色的是厂家放的胶 导热用 很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显示可能与他没有太大关系 要是花屏 楼主在看看别处 换种维修思路按照时序修

开机不显,没图没点位  怎么按时序

网友:
没图纸上淘宝买啊,而且花瓶之类跟他就比较有关系吧?不显你看看其他地方还有没有掉件的!

网友:
没有这板子啊

网友:
没图时很麻烦哦

网友C:
就二颗显存吗?背面要有显存可以对比下

网友:
这个你外界试试看  会不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二颗显存吗?背面要有显存可以对比下

8颗  对比了 以为是240电阻 上去还不行

网友:
两颗显存对比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