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h61m-ds2开机掉电已修复

楼主(2016-05-29):
技嘉ga-h61m-ds2开机掉电,测3.3v偏高至3.8v,拆下电源吹吹灰尘3.3V正常,开机正常,用了一下午没事。第二天开机,又掉电,在测电源3.3v正常。然后由于蕊片不够就直接如下对换

网友:
就这么简单

网友A:
如果芯片有问题,对换有用吗

网友:
CPU那个边那个八角应该是总线供电把

网友:
换的是内存供电? 不怕出事么

网友:
第二天就不行  你对换能好?

网友:
直接拆掉可以不

网友B:
什么原理呢?那俩芯片记得一个是总线供电把,另一个忘了是3v双路还是内存供电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把二个对换下位置???这样可以吗?

网友:
这样可以吗??

网友:
应该是芯片不良

网友:
坐等返修!!!

网友:
就怕返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如果芯片有问题,对换有用吗

应该一样。。。都是PWM控制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原理呢?那俩芯片记得一个是总线供电把,另一个忘了是3v双路还是内存供电了

另一个应该内存供电。。总线供电可能没内存供电那么大电流吧!但是只是暂时解决故障!

网友:
这样就可以开机吗

网友:
手头上芯片不够只能这样,俩月不出意外就行了

网友:
对换只能判断出来问题,楼主应该还是要找芯片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应该一样。。。都是PWM控制芯片

本身芯片有个是坏的,调换也沒用吧?如果芯片都是好的,为什么要调换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身芯片有个是坏的,调换也沒用吧?如果芯片都是好的,为什么要调换呢

嗯。。。可能是总线供电的电流没内存供电那么大吧!这板迟早会返修的

网友D(2016-07-03):
我对换过,不到一个星期就不行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对换过,不到一个星期就不行了 ,

这个是要拼人品的

网友:
这样能确保完全修好吗

网友E:
h61m-s2p有没修到过一样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E:
h61m-s2p有没修到过一样故障

还没,这就看运气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把二个对换下位置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意思是。把二个对换下位置

是的,对换就可以了

网友:
祝你好运,希望能用久

网友:
lz你这板是客户维修还是自用的呢?客户的不好这样操作吧?

网友:
如果芯片有问题,对换有用

网友:
这是个什么芯片来着

网友:
我觉得应该会返修,因为要换掉才行的。

网友:
直接调换好了,就是什么都没坏,呵呵

网友:
这样也行吗

网友:
不明所以。。

网友:
这是内存供电的吧。

网友:
技嘉主板不太好修

网友:
只能解决燃眉之急

网友:
是芯片不良

网友:
这么简单 应该不会吧

网友:
这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
应该不稳定吧

网友:
内存跟总线的芯片对换这样也行?

网友:
我就想知道,返修 了吗?

网友:
这样也可以,技术牛啊

网友:
感谢楼主提供宝贵经验!!!

网友:
芯片不良,對換能撐多久

网友:
一个型号的吗

网友:
芯片有问题怎么能对换好的

网友:
只是暂时解决问题吧

网友:
芯片不良应该换了,你这样对换不怕返修。

网友:
对换的作用是把电流小的芯片换到大电流下用让芯片不过载。小的够用就能撑二月

网友:
这个 应该是8105吧?内存的8105负载大点容易坏点。

网友:
楼主,返修了不?

网友:
反正除了可以加分其它的我没看明白。。

网友:
测试1天没??

网友:
小白进来学习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