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嘉GA-F2A88XM-DS2 REV:3.1图纸

楼主(2016-05-29):
主板:技嘉GA-F2A88XM-DS2
版本:3.1

求此板图纸

网友A:
楼主的主板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主板什么问题

内存总线sda只有0.9  跑线跑到背面南桥边的一个电阻  一端有3.3V 一端0.9  明显是电阻阻值变大了 但没有图纸不知道多大的

网友:
sda0.9应该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