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239HR 维修,带淘宝买的程序。

楼主(2016-05-29):
走了弯路,显示器还没拆之前我就在按键上瞎按了一下,结果后面我发现这一按把VGA显示模式给改了。
故障就变成了,没显示,开机亮绿灯。插VGA也没显示,灯过了一会儿就变成橙灯了。这样我就认为检测不到VGA
初始故障,只记得显示华硕LOGO就不显了,灯也没注意看。
我就开始修驱动板了,先刷BIOS。毕竟不管显不显示,至少驱动板我要修成,插VGA,绿灯不会变成橙灯。
BIOS型号是25L2026D,刷不进去,搜半天发现25X80AV可以代换刷,从论坛下个程序,刷上去结果灯都不亮了。
可能这里面,还区分板号吧。
这里就有两个可能1:25X80AV不能代换
                            2:程序不对
  25X80AV不能代换,我又找不到25L2026D。
  只能从程序方面下手了。
  从淘宝上买了个程序刷上后。故障恢复原样。还是灯亮一会儿变成橙灯了。
  我又去清24C16WP,结果编程器又是清不了,换了一个还是清不了,又把原来的装上。
这时候我有点怀疑了,看了下升压板,发现一个电阻烧了。不知道多大。更换一个104电阻后。
发现能亮一会儿,就趁着这个显示时间,我才发现模式也不对。调成VGA后。
但还是会来掉,只不过这时候插VGA不会变成橙灯。
这时候才发现修驱动板走了弯路,此时候才算正式开始维修。
  维修过程不说了,反正修半天没修好,发现表笔触碰COMP脚会有反应,会亮,只不过非常暗。这样是不行的。
  升压板是坏了,本想改升压板,得淘宝订,加上这个不是同行,是直接客户,直接订电源板。整个换了。
今天板到了装上OK。
现把程序发上来:VS239HR   板号:715g4280-m02-000-0041

网友:
不容易啊~

网友:
嗯 不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