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为手机维修]
急求手机主板中电容怎么检测好坏?谢谢!

楼主(2016-05-29):
手机主板中电容坏掉,用万用表怎么样能准确检测出来?谢谢!

网友:
贴片电容一般检测阻值为无穷大,阻值小肯定坏

网友:
还有就是怀疑滤波电容坏的话,可以直接弄掉

网友:
主板区发一个,手机区发一个,我怀疑你是刷分

网友:
贴片电容在主板上怎么好测量阻值是无穷大啊?

网友:
用万用表X1K档吗

网友:
从外表能看出来吗

网友:
用万用表X1K档好测量手机主板中电容阻值吗

网友:
用蜂鸣档,叫了就是坏的

网友:
国产手机用不住

网友:
怎么能把准确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