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G41T-M LX V2 REV:1.00的BIOS网卡模块问题

楼主(2016-05-29):
华硕P5G41T-M LX V2 REV:1.00的BIOS网卡模块问题
        手上有这个主板刷了BIOS可以进系统,然后,网卡是叹号,代码10错误。网上看了,说是刷BIOS的原因,网卡模块刷掉了,但是从论坛上下载了几次都没有找对,有个刷了直接不开机了,有个刷错型号,开机报错,还有的刷了,和我原来的一样,网卡叹号,谁有原厂备份的,试好的,给我个!谢谢。

网友A:
既然可以亮机直接进系统官网下载一个系统里面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既然可以亮机直接进系统官网下载一个系统里面刷

不可以的,官网上的不带网卡模块,刷了就是这样子的,只有原主板,用编程器备份的,刷了才可能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可以的,官网上的不带网卡模块,刷了就是这样子的,只有原主板,用编程器备份的,刷了才可能正常。

那你把你原机备份的合成一下不就OK; 了?

网友:
不会呀,原机备份的,也弄混了,恢复也不行。

网友:
可以自己在新bios里添加的
手动可以  用程序也可以
这个论坛有这样的示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