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这个球机怎么接线?

楼主(2016-05-29):
(图片)

网友:
24V 供电,多出一根黄线?

网友:
是不是接地用的?你这说下我也蒙了  但是应该是接地   可是想了下 接地不应该黄的吧 接地应该是黄中代绿的一条皮?

网友A:
看来是新手    那3跟不是电源的   是485控制线     你用网络的球机可以不接这三条线   电胶布要包好

网友:
大华高速球,很好接,24V交流电,红黑两根线接适配器,不分正负,再接上网线。进入客户端软件或者ie 的WEB管理界面调试即可.

网友:
同轴跟网络都不需要这三跟线了

网友:
一个供电 一个接地 一个网卡 还有一个线应该没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新手    那3跟不是电源的   是485控制线     你用网络的球机可以不接这三条线   电胶布要包好

这是一个网络球机,网络机是没有控制线的,控制信号走的是网络协议;
这三根线是电源线,那根黄的是地线,

网友:
反头拆天看线去哪 了。最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来是新手    那3跟不是电源的   是485控制线     你用网络的球机可以不接这三条线   电胶布要包好

呵呵,那供电呢,这种球机真没有用过的?只接个网络总不会吧

网友:
接好了,那个红黑线接的是   交流 24V ,另外一个黄绿线是接地的,已经搞定了, 问的客服

网友:
应该有标示的吧。有一根是接到地的而且一定要接地,不接地容易烧适配器的。我接过海康的网络球机大华的应该也是这样的吧。有个大地的符号你看看是那根颜色的。其他的随便接不分正负极的。用 的是交流电。

网友:
可以看说明书

网友:
你这个商家没有给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