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说过{y400 通病灰屏}

楼主(2016-05-29):
y400通病 有光无显示,灰屏 已经修了4台,照片是TB找的 通病是显卡背面UV5显存和旁边的那个,加悍就好,无需重植球。

重复的话请管理删除吧~~~

网友A:
UV5是显存还是旁边那个5脚东东

网友:
y400是有显存通病  有时会花屏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V5是显存还是旁边那个5脚东东

显存显存显存显存显存

网友:
前几天接了个Y430P 接手是触发从0.008到0.020就不动了  刚把COMS电池焊下来想修  再查电就触发亮机了 测试了两天都没问题  交差 了

网友:
完了,我有个华硕K43SA也是一样的情况,已经定了芯片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种游戏本显卡显存也这么不耐用

网友C:
uv5是显存 旁边的那个东东是什么  也是显存吗

网友:
需不需要更换也要看坏的程度吧,我修过3台,都是换了才好,双面加焊都不行

网友:
不错 这个不错   以后要注意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C:
uv5是显存 旁边的那个东东是什么  也是显存吗

全部是显存~

网友:
修过显存问题的

网友D:
不加焊显存 加焊显卡会不会也可能好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加焊显存 加焊显卡会不会也可能好呢

你可以试试

网友E:
我们都一直换的你背面的 靠近散热器的那边的两个

网友:
遇见过两台同样的问题,疑似设计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们都一直换的你背面的 靠近散热器的那边的两个

就是那两个

网友:
今天还遇到一个y400开机1.0几A 电流不亮机 果断刷了个bios 刷的是U5 4M的BIOS 好的 我差点就焊显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存显存显存显存显存

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知道了干嘛回那么多,那我也回这么多

网友F:
我修过一个 后来返修了   估计得换

网友:
修过显存    下次有了试试

网友:
没有遇到过!下次有经验了!

网友:
经验 下次遇到直接找

网友:
通病 还没遇到呢

网友G:
是换你图片上面的2个,还是换我发的图片的2个,你的从上到下分别是UV3.uv6

网友:
显存?还是5脚的小芯片

网友:
分享是一种美德

网友:
还没遇到过,,收藏了!

网友:
难道是板子的设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换你图片上面的2个,还是换我发的图片的2个,你的从上到下分别是UV3.uv6

显存可以互换不?比如三星的和海力士的!

网友H: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加焊试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修过一个 后来返修了   估计得换

重新值球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  我加焊试一下

给个结果哈亲。。。。

网友:
你或许干了显卡也能量

网友:
把靠近风扇的4个显存全换了  好了  具体也不知道是坏了哪一个

网友:
表示没有接触过

网友:
呵呵  这个还在发呀~

网友(2016-07-06):
应该经常来看看,各位的学习经验值得借鉴,非常感谢

网友:
显存的问题

网友:
这个不错,以后直接加焊显存就行了

网友(2017-04-20):
是uv5 还是uv3 没说清楚

网友:
我手上一个一样的故障 我加焊uv5 正常了 但是过几天又回来了

网友(2017-10-06):
显存显存显存显存显存。。。。。。。。。。。。。。。

网友:
y400是有显存通病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