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电容?

楼主(2016-05-29):
这是漫步者C3独立功放机里面的功放板,故障现象会随机出现爆音,大概5分钟出现一次,这机器年份有点久了,所以我打算把里面的电容全部换一遍。但有几种电容不知道是什么种类,请老师指教,标注为1/2/3处分别是什么电容?

网友:
应该是板子漏电了吧

网友:
音响有的电容不可以随便换

网友A:
已修复 LM358P旁边一个5K色环电阻无穷大!还是请教各位 1 2 3处分别是什么电容?

网友:
图片太不清晰了,久你第二幅图的电容应该是独石电容,,不过具体还是的看型号

网友:
电容确实不知道。求大神。

网友:
陶瓷电容~~~~~~~~~~

网友:
特别是3处  型号标示什么都没有 现在有几个电容引脚严重腐蚀 都不知道如何代换了,纠结啊,

网友(2016-12-07):
引用 网友A:
已修复 LM358P旁边一个5K色环电阻无穷大!还是请教各位 1 2 3处分别是什么电容?

请问一下,这个电阻是接LM358P芯片的第二只脚吗?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音箱了,故障是只有尖尖的啸叫声,接上音源也没声音,我接楼主的方面换了LM358P第二脚上的5.1K电阻没变化,有点难度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音箱了,故障是只有尖尖的啸叫声,接上音源也没声音,我接楼主的方面换了LM358P第二脚上的 ...

先把5.1k电阻换掉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