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 L193 wide 闪黑,附拆机图

楼主(2016-05-29):
问题如题,开机就闪黑。   基本上不是高压板就是灯管,最后查出来是高压线圈问题。  只是这机子有点难拆,附上拆机图。

拆掉塑料座后还是拆不下这铁架子。

发现铁架子下面还有螺丝。

机关在这,贴纸后面还有螺丝藏着。

再拆前框

屏型号

电源板正面

PWM芯片TL4941

场管

高压线圈

外接灯管没全亮,说明高压线圈前面的电路基本工作正常,问题在高压线圈。  两个线圈互换,故障转移。
确定是高压线圈损坏。  两个一起换掉,故障排除。

这种高压线圈很容易坏,型号是:80GL19T-24-DN。

网友:
生涯线圈坏的我一般直接上个通用高压板上去 简单省事

网友:
这个显示器挺老的了,以前学徒的时候经常修,这个难拆那个贴纸下面有螺丝很多人不知道。

网友:
一般线圈坏了我都直接换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