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1大短维修 BIOS 图纸都有 板号CQ41_LA-4107P_HM55_216-0749001

楼主(2016-05-29):
CQ41大短维修 BIOS 图纸都有  板号CQ41_LA-4107P_HM55_216-0749001
大家看图,烧成这个样子了,然后我照着图纸补了,两个三极管,  开机测试,有了0.45的电压,CPU有0.9V的电压,但不显示,没办法,刷BIOS,焊显卡,还是不显示,没有思路了,请问大家可有思路的?

CQ41_LA-4107P_HM55_216-0749001_READ (1).zip

HP CQ41.pdf

网友A:
就光 显卡供电烧的吗,各大供电正常吗。电流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光 显卡供电烧的吗,各大供电正常吗。电流多少

HP机器,不能用高压的,只能用HP适配器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