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350集显

楼主(2016-05-29):
有一台U350集显的,一通电就自动上电,上到0.1几,感觉有一部分的电压开启了,有哪位大神遇到过?

网友:
不要感觉  自己量量看看是待机有短路还是自动触发上电了

网友:
手头没万用表吗   感觉一部分电压开启了?  还是懒得量?

网友:
上到0.1几然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