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4代板载U的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5-29):
机子是戴尔INSPIRON14-3437

版号是:

板子正反面照片

以上是机子的相关,好了,进入正题。
这个机子是一个同行拿来的,说是开不起机,我一接可调一看待机0.006不触发,心想应该好搞吧!直接接手后让他回去等消息,速度拆机,机子好像是14年的,不是很旧的机子,拆开一看,板子外观没明显问题,测条件,3V5V都出来了,开关到EC,EC到南桥都有高低高,EC的条件都是正常的,但是我一直找不到EC的时钟(可能是内置EC了),现在这些条件都有了,那我就去测EC需要的其他条件了,LID信号正常3.3V,AC_IN_KBC#0V带个#应该是正常的,不确定,那我们来分析下电路吧 由此可见,这个信号是适配器一进来就有的信号,所以低电平是正常的,但是我感觉这个适配器输入信号好像和别的板子不同啊,别的板子都是充电芯片检测后发出的,这个怎么是一插适配器就有了,让我们看下ACOK ACOK是来导通第二个隔离管子的,应该AC_IN_KBC#就是适配器输入检测了,这个信号正常了RSMRST测了也正常了,我就去测桥的待机条件,8系列是11大待机条件,但是论坛没这个板子的图纸,只有参考图纸和点位,所以我只能测到RTC电路,RTC电路正常没被拉低,晶振也起振了,没思路了,这种没触发一点反应都没有的,只能先换个EC了。

等了2天EC来了,换上去,还是原故障,KAO,都叫老板发EC了,不能丢人啊!
在测,在过了一遍,突然在搜RSMRST的时候搜到了这里 有时序,天助我也,测RSMRST出来后的另一个信号,为0V,单CPU发出的,难道CPU挂了?萌发了干桥的心理,但是淘宝上看了下价格,我瞬间就软了,400多接近500一个,算了还是在测测,我在搜这个信号的时候看到了这里 3V_5V_POK这是个多么熟悉的信号啊!(我之前在修一台华硕的时候就是因为这个信号导致的不触发,修了1天多)二话不说马上搜到了待机芯片的7脚,表笔一戳,(哈哈哈哈哈)1.35V,上拉是3.3V,待机芯片的7脚是1.35V,这明显被拉低了,就算被桥拉低了也能确定是桥坏了,我没去排除是桥还是待机芯片的问题,直接一条线下去,强拉到3.3V,如果芯片烧了就定芯片如果桥烧了就换板,一插可调待机变成0.02A,有料,待机变高了,看看是不是微短,一测待机芯片7脚3.3V,心理了的,按开关电流腾腾腾上去了,上到0.6A,估计亮机了,接屏亮机了,直接装机测试 ,维修结束。最终问题由于我懒没去查到底是上拉出问题还是芯片出问题,但是现在用的正常,到出问题了在说吧!

总结:按开关没完全反应的,没准确的查到原因,千万别乱动桥(还好机智的我最终没搞CPU),BIOS我就不上传了,一开始刷过BIOS看论坛很多人说这个BIOS需要修改ME的,上传也没用,图纸和点位论坛都有,参考图纸是12311-1,这个屏采用的是EDP信号的,本来想测下所以引脚和各位讨论的,但是发现图纸和实物上是不一样的,所以就放弃了,等下台机子到来!
还有上次发的帖子分快用完了,如果你觉得帖子不错就加点分吧!谢谢各位看官

网友A:
不错哦机子比较新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哦机子比较新

不错就来2分,修的时候压力很大,时序变化也是有点大

网友:
单CPU新机子啊,楼主技术可以

网友B:
我很好奇3v 5v pok不正常rsmrst怎么会正常呢,rsmrst的本质就是桥的待机3.5v好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很好奇3v 5v pok不正常rsmrst怎么会正常呢,rsmrst的本质就是桥的待机3.5v好信号

是,我也不明白,之前修华硕哪台机子的时候是RSMRST没出来,最后秀到35VPG去了,这个我就不明白了,但是可以点亮,看哪个版主来解答下了

网友C:
桥的待机条件之一d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桥的待机条件之一dpwrok

不是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我测了,0V

网友:
老乡,加分是必须的,修得也牛B,哈

网友D:
看到那个6脚双管很熟悉  宏基4752也采用了

网友:
强大!可以把这个阻值打一下。

网友:
LZ这样长期用不安全啊!在3V过来串一10K的电阻接到3V_5V_POK看看怎么样啊!

网友:
真厉害 啊 值得徐儿媳

网友:
新的机器是新的挑战,楼主很冷静,有方法,知道学习!

网友:
备份的BIOS是大有用途的.没有备份的,会改ME也只能干瞪眼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到那个6脚双管很熟悉  宏基4752也采用了

管子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