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45V--X45VD R2.0升级CPU的奇怪事

楼主(2016-05-29):
   今早接到一客户的华硕X45V说CPU太垃圾,要升级。拆开一看,板号X45VD  R2.0 ,是HM70芯片独显   板载内存,  CPU是可以拆下来的。一看这CPU还真是垃圾,是 三代的赛扬双核,型号SR102,  我分别用2代I5 2450M和3代的I5 3210M装上去,开机进系统一切正常,但是碰到一个奇怪的问题,就是开机放电影或者多开程序就准时在30分钟左右就自动关机。查散热正常,适配器用原装的,换系统,都无果。不知道什么原因?没有I3的U,所以没有测试过。  郁闷,最后只能装回原机的SR102 一切正常。  不知是不是要BIOS升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碰到这样的问题。

补充内容 (2016-5-30 09:15):
一般升级高点的CPU如果不支持的话,都是直接点不亮.  这个HM70也太垃圾了,升级后使用一切正常,30分钟准时关机,让人以为是其他问题,害我折腾半天。HM70真的是太监版的废物

网友A:
hm70换i3以上的cpu,一律30分钟断电,不管什么牌子都这样,intel限制,无解。

网友B:
估计要刷下BIOS  看看再说。。。你鲁大师测试下 I5 CPU的温度,如果温度太高 估计要换 扇热片

网友:
hm70不支持i3以上的cpu啊,垃圾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估计要刷下BIOS  看看再说。。。你鲁大师测试下 I5 CPU的温度,如果温度太高 估计要换 扇热片

温度正常,散热一切正常,不是散热的事

网友C:
HM70只支持赛扬和奔腾,上酷睿就会30分钟掉电

H55

网友:
引用 网友C:
HM70只支持赛扬和奔腾,上酷睿就会30分钟掉电

原来这样,这个SJTNV  --HM70也真垃圾啊,谢谢大家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HM70只支持赛扬和奔腾,上酷睿就会30分钟掉电

我之换过  HM76 HM77, 的桥。。 现在有个 HM70的了???

网友D:
hm70是太监版,上不 i系列

网友:
引用 网友A:
hm70换i3以上的cpu,一律30分钟断电,不管什么牌子都这样,intel限制,无解。

原来这样啊,难怪,唉,折腾半天。谢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之换过  HM76 HM77, 的桥。。 现在有个 HM70的了???

是的,X45VD  R2.0是HM70的,SJTNV

网友:
引用 网友D:
hm70是太监版,上不 i系列

哈哈,原来如此啊

网友:
是桥不支持啊

网友:
我在这学习了

网友:
我一般见到不支持的是,直接点不亮啊。它这垃圾,升级后使用一切正常,30分钟准时关机,郁闷

网友:
70的很垃圾

网友:
评论学习了,感谢各位

网友E:
我的联想Y560升级I5-480也是遇到开机提示硬件ID更改,按F2才可以继续,后来刷BIOS好了...不知你的是否也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的联想Y560升级I5-480也是遇到开机提示硬件ID更改,按F2才可以继续,后来刷BIOS好了...不知你的是否也是B ...

不是BIOS问题

网友:
HM70被阉得太狠了,不支持I系统CPU,  最高上到B960!

网友:
又学到啦,下次碰到就不会走弯路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