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5s不开机

楼主(2016-05-29):
大神们来看看,之前收到一个手机 触摸用不了  拆开手机屏蔽罩发现u12都碎了 更换u12之后试机不开机了 后来也不知道怎么搞得能开机了 触摸也好了  但我机子装的差不多的时候再试 发现背光闪。因为之前吹u12的时候不小心弄丢了c369 我就从4代的主板上拆了一个换上去,大小一断了样。  所以我怀疑是电容的问题就再次拆机,发现机器又不开了。后来发现这根线断了。想问一下这根线断了  会影响开机吗?   还有背光闪会是c369引起的吗?

补充一下 在没动主板之前 背光显示正常的,只是触摸用不了。  会不会是换过的u12有问题导致闪屏现象???

网友A:
小白第一次修手机,求大神给个思路

网友:
手机摔过没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小白第一次修手机,求大神给个思路

第一次修手机?最好拿便宜的试试。听说第一次修手机都会把开机修成尸体。修手机要保持主板干净。要不然有很多问题。

网友:
就是摔成这样的  我想问下  不装那根线是不是开不了机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修手机?最好拿便宜的试试。听说第一次修手机都会把开机修成尸体。修手机要保持主板干净。要不然有 ...

我·好歹也是修笔记本的,这点自信还是有的

网友:
是不是装螺丝拧坏了呢

网友C:
非正常关机开机是会闪的,放一会看看还闪不

网友:
引用 网友C:
非正常关机开机是会闪的,放一会看看还闪不

谢谢  我还真不知道  不过有时候,还会出现斑马线,斑马线不是说没有-5.7V才会出现吗?而且我触摸都好用啊

网友:
建议把U15一同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