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H61M-4.2的桥通病

楼主(2016-05-29):
r374的左端0v(对地阻值是42),右端3v,rtcrst#的去处只有南桥,换桥后ok

网友A:
你这个主板在换桥前是个什么故障现象呀。。楼主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主板在换桥前是个什么故障现象呀。。楼主

肯定是不触发,这个应该CMOS电池也会没电了,桥短路拉低了RTCRST

网友:
引用 网友B:
肯定是不触发,这个应该CMOS电池也会没电了,桥短路拉低了RTCRST

嗯嗯。。。0V第一个就是桥短路!

网友:
换个桥收多少钱呀。。H61

网友:
换桥的板不值得搞

网友:
换桥可以买一块了的。

网友(2016-07-02):
这个故障现象呢

网友:
个人感觉现在换桥不如换板了。。

网友:
如果手上有废板拆桥的话还是值得搞搞。。

网友:
换个桥收多少钱呀

网友:
换桥不值得,让客户换班 ,,坏版 就可以坐料板了  多省事。

网友:
换板挣的多点

网友:
什么呀说清楚一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