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H61WW不开机求助

楼主(2016-05-29):
DH61WW不开机,有时不上内存会有叫声,有时上电就掉电,不知道啥情况,电压也是对的,有修到过的大神吗

网友:
你都测了那些电压?五大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看你这描述,我只能叫你刷BIOS了,真没办法,时钟,复位,都测测

网友:
H61不上电,以前修就是缺桥供电

网友:
内存的总线  看是不是都是3.3V

网友:
我只知道h61 的桥容易坏

网友:
内存有叫声真没碰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