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小工具方便方面维修判断问题

楼主(2016-05-29):
DIY小工具方便方面维修判断问题

网友:
修笔记本专用工具

网友:
能详细解释一下吗?

网友:
这个可调上面不是有显示吗?外接的那个有显示记忆吗?

网友A:
楼主来个详细制作过程好吗!!谢谢

网友B:
啥功能,啥作用也不简单说明下,这样一张图就了事了。。

网友:
上门检测带个电源适配器加这个电流表,大概判断下问题,大电流,,,

网友:
上门检测带个19V电源适配器加这个电流表,大概判断下问题,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来个详细制作过程好吗!!谢谢

在淘宝上买个电流表,然后笔记本废板上拆个电源接口,接下来把坏电源适配器拆根线链接到电流表,方便
上门维修检测笔记本带个电源适配器加这个电流表,大概判断下问题,大电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啥功能,啥作用也不简单说明下,这样一张图就了事了。。

在淘宝上买个电流表,然后笔记本废板上拆个电源接口,接下来把坏电源适配器拆根线链接到电流表,方便
上门维修检测笔记本带个电源适配器加这个电流表,大概判断下问题,大电流,,,

网友:
详细制作过程啊大哥

网友C:
这个电源电流够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电源电流够吗?“

diy的 维修不能用 可以娱乐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diy的 维修不能用 可以娱乐一下

可以,就是适配器经过电流表

网友:
楼主你DIY这个有保功能吗?

网友:
有想法!还需完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可以,就是适配器经过电流表

缺点不可以调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