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不定时掉电,还是通病引起的问题

楼主(2016-05-29):
B460不定时掉电,还是通病引起的问题,有的时候,开机启动就掉啦,还会自动重启,这里我把电容拆了不装,然后把那个电阻换了,OK,,,,,电阻有点大,凑合着用吧

网友A:
那个电容不装?没看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电容不装?没看到

TP76边上那个电容没装的

网友:
是啊 换的 是 那个 电容

网友:
大神帮指点一下,没看清哪个电阻,电容是那个没装的电容吗?

网友:
哪个电阻大神帮指点一下,电容是那个没装的吗

网友:
奶茶妹妹真是的   你撸了哪个电阻 标示下嘛

网友B:
是这个电容吗,还是哪个

网友:
学习啊  我要积分  谢谢分享啊

网友:
电容 问题 导致的吗 那个地方的电容 也不标一下

网友:
没看明白 。。。。。。。。

网友:
这个本已经赚了不少钱了

网友:
说得不够清楚

网友:
漏电还是???

网友:
是电容坏了吗?

网友:
没看清楚啊

网友:
你这样子光说不画,叫我们怎么秒杀啊。

网友:
通病就不要发 啊

网友:
这个是那个铁壳的吧 ,你看下是不是那个铁壳

网友:
这难道又是滤波不良引起的。

网友:
应该是容易短路的电容。

网友:
看不太清楚呀。

网友:
都说了是通病了,还有人不清楚吗。

网友:
最重要的海绵没拿掉吗

网友:
这个还是C壳的泡沫久了把电阻电容腐蚀造成的吧

网友:
这个机器的通病 修的太多了

网友:
这个问题修得太多太多了

网友:
通病很好啊. 又是钱钱, 主供电开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电容吗,还是哪个
是的就是他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电容吗,还是哪个
是的就是他
曹黎明
光头强哥哥,这个通病我们在实地时没听说啊
详情

网友:
没看明白。。。。。。。。。。。。。。。能详细点不?

网友:
搞了好几台这里不是烧断线就是烧出洞来。

网友:
楼主厉害,居然能找到这么多通病,看你发的好多贴都是秒杀啊

网友:
表明先下是那个电阻电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