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某一款机子 电池不充放电 电池不开机

楼主(2016-05-30):
机子拿到手里 换电池 排除故障 发现 无果
果断拆机 ,观察没有发现 炸裂 等原件
测量 发现电池接口附近有管子 and 保险坏
换之。。OK
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给小弟加点分啊!!

网友A:
芯片级维修 我还不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芯片级维修 我还不会

慢慢学。。。

网友:
谢了   没事我就瞎看看坏主板

网友B:
电源口那样的大保险还是没有见到坏过

网友C:
实力强大。。果断秒杀。。。。

网友D:
保险不是在左边吗?  标着PF1 的。

网友:
这么简单就修好了,捡钱呀

网友:
修完,最好多测试测试,

网友:
是电池的放电隔离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口那样的大保险还是没有见到坏过

哦  那我个是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力强大。。果断秒杀。。。。

见的多了。。经验 没啥技术含量

网友:
引用 网友D:
保险不是在左边吗?  标着PF1 的。

应为这个绿色的原件 阻值为O 我习惯叫做保险

网友:
sony的 保修烧笔记少

网友:
此机只是不能充放电  可以正常开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