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700原厂BIOS,解决开机慢,不显示等问题

楼主(2016-05-30):
联想G700笔记本原厂BIOS,解决开机慢,掉电,不显示等故障,此BIOS是联想服务站提供,之前在售后维修站工作过,确定OK

网友A:
你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的BIOS 然后这个是有双BIOS 的,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显的BIOS 然后这个是有双BIOS 的,不知道对不对

服务站提供的 还没上过机器的 独显集显都能用的 所谓的独显BIOS和集显BIOS是别人备份的不能通用 是双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服务站提供的 还没上过机器的 独显集显都能用的 所谓的独显BIOS和集显BIOS是别人备份的不能通用 是双BIOS

我的是独立显卡 刷上去可以用的谢谢你了

网友:
我的是独立显卡 刷上去可以用的谢谢你了

网友(2017-07-28):
刷了试试  机器装内存上电掉电 不装内存不掉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