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联想显示器显示不正常

楼主(2016-05-30):
请问大神这种情况是哪里的问题? 显示器开机正常,等半分钟开始屏幕抖动,过会全黑开始慢慢发白。

网友:
要么排线要么屏坏,祝你好运!

网友:
屏坏的几率大些。和我现在用的一样

网友:
排线松了也有可能

网友:
液晶屏坏了 要修就换屏了

网友:
屏线重插固定好,还是一样肯定就是屏的问题

网友:
明显是屏坏了

网友:
有可能是屏线接触不良,更有可能是屏本身坏了

网友:
屏问题 查下逻辑版上的6大供电看看

网友:
黑屏跑【ing的问题那

网友:
这个屏坏了吧

网友:
查逻辑板,逻辑板没问题的话就是屏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