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10P 掉电解决

楼主(2016-05-30):
联想Y410P 掉电解决,
客户机器带来是按开关指示灯亮3-4秒重启,报价完毕,果断拆机,经测量各个供电正常,论坛看下,有人描述刷ECbios可以解决,刷过也是无济于事,
换CPU 内存现象都是一样,后来发现CPU滤波电容就2颗,后来就随手补了2个330电容,插电开机正常,!
cpu

网友:
掉电和重启的机器,可以先补滤波电容,免得同行走太多的弯路!!

网友:
这个要看电流的

网友:
以前碰到过 没解决

网友:
省料的好处就在这里了

网友:
省料才给维修人机会

网友:
不错的经验之谈,是不是跑0.5左右掉的

网友:
其实这也是一种方法,掉电的先补几个电容看看能不能稳定

网友:
不错的,我收葳起来了。

网友:
算是通病吧 我也修过一样的问题

网友:
Y系列都这么省料我也是醉了

网友:
来自: 中国
有示波器可以测出这种负载不足的波形

网友:
掉电也不太好修啊 关键是现在价格大家感觉怎么样呢 修个机器能弄多少钱呢

网友:
高手中的高手。。这也用看出来。。

网友:
学习了 没修过这种问题

网友:
省料的好处。

网友:
应该有人修过Dev

网友:
电容老化不用取吗?怕漏电返修

网友:
高啊,有学习了厉害

网友:
这方法我我要牢记了,下次先加两个

网友:
是我就不会想到去补电容,看来我的机子修得太少了

网友:
应该感谢联想都生产这些好机器,

网友:
谁手这两颗330.税收随手赚钱

网友:
来自: 山东济宁
很好.很精典

网友:
我的的定时1分钟左右掉电什么情况,刷了一个BIOS

网友:
维修应该从简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