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6开机白苹果维修案例

楼主(2016-05-30):
iPhone6开机白苹果维修案例

网友A:
楼主 这个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是什么芯片?

网友:
这个芯片是控制lightning接口的芯片吗?

网友:
这个是切换信号的ic吧

网友:
同问这是什么芯片,一直都修不到这块电路,而且点位图上面也没有此元器件

网友:
版主再来点这个芯片的介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 这个什么芯片!

GPS模块!!!

网友:
求思路,怎么查出的

网友:
你这个白苹果的时候电压是多少我也有一个这样的问题

网友:
是总线的问题引起的吗

网友:
也算学习啦吧

网友:
讲的太简单 没分析电路

网友:
技术和经验很好

网友:
怎么查出来,希望带图纸分析,谢谢

网友:
估计是摸得有发热!

网友:
具体给讲下思路

网友:
具体给讲下维修思路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