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KCS2209显示器不亮

楼主(2016-05-30):
(无正文)

网友A:
你是客户还是同行,如果是客户,直接送修,因为不可能手把手教得会,如果是同行,你至少说下测了哪些电压和条件吧

网友:
看来是客户吧,什么也不测量,,那只能让别人来测量并维修了

网友:
如果是客户的话建议送修,因为要教会你修显示器不是一句话的事,如果是同行请详细描述故障现象,以及你测量的数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客户还是同行,如果是客户,直接送修,因为不可能手把手教得会,如果是同行,你至少说下测了哪些电压和 ...

精辟的二楼,解决了许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