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场管上下管?

楼主(2016-05-30):
85T03GH 和70T03GH组合的场管,请问怎么判别哪个是上官,哪个是下管?希望高手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影驰GTS250黑将版

网友:
接地的那个就是下管,接电源的那个就是上管

另外查资料也可以了解一下,电流大且内阻小的是下管,,

网友:
组合的场馆  何必判断 上下管   怀疑的话  就直接换嘛

网友:
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下管的S极接地

网友:
上管S极与下管D极相连同时连到电感,下管S极则是与地相连

网友:
上管有个脚接供电,下管有个接地

网友:
上管的s级和下管的d级通的

网友:
上管坐北朝南,下管坐东朝西,下管的屁股(大的一边)对着的就是上管了

网友:
电流大的管子一般是下管
当然直接测试下管的S极都接地的

网友:
你要知道M0S管的工作条件
这个就简单了

网友:
有一个脚接地的是下管

网友:
上管的S极接下管的D极,下管的S极接地。

网友:
有接地的S级 是下管    接供电的是上管D

网友:
看规格书最可靠了。百度下就可以找到规格书的。

网友:
接大电压的是上管,接地就是下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