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320装显卡驱动死机 通病

楼主(2016-05-30):
联想B320装显卡驱动死机   此为通病    显卡供电8脚芯片损坏    这个芯片基本都是通用的   大家可以放心换    此问题以修复10几台       另附电视板  BIOS

网友:
电视版有俩BIOS  刷哪个的

网友:
是5930那个吗

网友(2016-07-09):
好吧,确实是通病

网友:
我这有台开机正常,到滚动条就有竖纹  接着蓝屏的,换了5930了   电视卡的bios也刷了 都不行,进pe也不行,不知道怎么弄了。。。。。

网友(2016-08-11):
我下个电视卡的试试吧

网友(2016-09-26):
我的开机黑屏 5930  电视卡都刷了不行

网友:
AMP5930吗,我的是显卡驱动装不上去

网友:
我的开机黑屏, 插上U盘启动灯一直闪,说明U盘已经运行,但是黑屏。

网友:
这板号多BIOS。位置号 是多少啊?

网友:
APL5930芯片挂

网友:
谢谢分享,感谢您的bios

网友:
正好遇到一个  装不上显卡的

网友(2016-12-14):
换了 5930 还是不好额

网友(2017-10-15):
显卡供电芯片  5930吗 那不是现存供电啊

网友(2019-11-04):
我也有一个一样的,试试看行不行,非常感谢